一台1200和一台SEW变频器PROFINET通信修改IP地址

楼主(2024-12-23):
现场的改造项目,九台一模一样的小车,程序,IP地址,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通过继电器IO通信。

客户要求现在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全部组成一个网络,组成了网络之后就有多个一样的IP地址,因为以前的九台小车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旦全部组网在一起,IP地址就冲突了。

我想改下九台1200和SEW变频器的IP地址,

  1. 如果我改了1200和SEW变频器的IP地址,他们之间还可以通信上吗?

  2. 我现在博图里面SEW已经组态好了,SEW变频器的地址可以在博图的网络拓扑里面改吗?

网友A:
可以用NAT转换,或支持NAT的交换机

NAT转换厂家很多。淘宝搜下下

网友B:
我觉得硬件与软件应该对应,软件改了IP SEW跟PLC都要一一硬件修改地址 才行 当然要同网段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D:
新NAT网关映射模块网络耦合器PLC跨网段网络IP地址修改转换器 SG-NAT-410

网友E:
直接程序和变频器同网段改就好了

网友C(2025-02-14):
PN通讯主要认设备名称,设备名称和IP都可以在博途里面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