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ADA组态罗克韦尔驱动问题

楼主(2024-12-23):
网上找遍了也没找到,中控的SCADA组态IO驱动怎么支持Micrologix1400的驱动,厂家后期会开发么?

网友A:
走OPC吧。RSLINX OPC或KEPWARE

网友B:
应该没有直接的驱动,用第三方的吧!Kepware

网友C:
大体方法:

       1、刚刚查了下Micrologix1400,“并不是所有的A B产品都会支持Modbus协议,按物理接口来说,

  • 多数A B产品上带Rs485接口的一般都会支持ModbusRTU协议,

  • 只有Micrologix1400 B系列产品才会支持ModbusTCP协议,

  • 当然,CompactLogix 和Controllogix 系列部分产 品通过编写程序也可以支持到ModbusTCP协议,该部分另有文章说明。”

  • 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系列,若是B系列,可以考虑ModbusTCP协议。

     2、进行中控的SCADA组态,可以咨询下SCADA厂 家,即使是以前购买的SCADA,也可以问下SCADA厂 家,当前这个版本的SCADA是怎么支持Micrologix1400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