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按设置时间查询历史数据

楼主(2024-12-25):
做一个查询按钮,根据输入的年,月,日,时,分,来查询数据,并显示的报表中,这个应该怎么写脚本啊

网友A:
组态王可以连接ODBC数据源,将数据显示到dbgrid控件中后,利用控件的方法显示数据并导出到excel中

网友A:
查询数据的话表格控件支持sql语句查询

网友B:
仔细翻看论坛有案例可下载,稍微改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