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4开关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24-12-2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2844开关电源5V输出有20V的电压,我检查了TL431这个器件是正常的,变压器的绕组也是正常的,2844震荡频率也跟设计的一样,都是80KHZ,MOS管的VGS的波形频率刚好是2844的4引脚的波形频率的一半,也是正确的,但是波形的幅值不对,高达40V,探头的衰减比例是正确的,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MOS管的VGS波形频率是正确的,但幅值高达40V,这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检查MOS管驱动电路,包括驱动电阻和驱动IC,确保它们能够提供正确的驱动电压和波形。

网友B:
尽管你确认了振荡频率正确,但芯片内部的控制逻辑可能存在问题。比如内部的反馈电路或限流电路出现故障,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你可以尝试更换2844芯片,排除芯片本身的故障可能性。

网友C:
重点检查5V反馈电路,431的电压对吗?输出电压高出设定,光耦应该导通,测三级侧是否导通。如果光耦三极管已经导通电压还拉不下来,查到IC的反馈电路,和IC各脚的电压。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