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ZCAN 扩展板通讯不上,需要注意排查哪些点?

楼主(2024-12-26):
ZCAN 扩展板通讯不上,需要注意排查哪些点?

1.检查供电电源接线是否正确,扩展板的24V电源和IO电源使用双电源供电;

2.推荐采用菊花链拓扑结构接线,不可采用星型拓扑结构,使用双绞屏蔽线,接屏蔽层到外壳;

3.检查拨码ID是否正确,IO地址是否冲突;

4.检查扩展板拨码开关第8位是否拨上去(如果多个扩展板,电阻拨码只拨最后一个扩展板即可)。控制器CANLCANH之间是否并120欧的电阻,如果多个扩展板,控制器CAN口要并一个120Ω电阻;

5.检查控制器的CANIO_ADDRESS是不是为3232表示主端;

6.排查干扰问题,测量CANLCANH电压,正常值为0.04V。可以在接入扩展模块电源时加一个24V直流滤波器,可以降低干扰。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