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弱电箱安装问题

楼主(2024-12-26):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一般住宅项目关于强弱电箱的安装位置,可以安装在淋浴区(外墙)的墙体安装吗,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国家规范性文件对配电箱的安装位置有什么要求,如果强电箱安装在淋浴区墙面,国家装修质量验收标准能否通过。在线求解答!!!

网友A:
没查标准。不过,配电箱安装在淋浴间外面,对配电箱安装、使用也没啥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查标准。不过,配电箱安装在淋浴间外面,对配电箱安装、使用也没啥影响啊!...

有道理

网友C:
线路容易受潮漏电,一般正常设计不会这么设计吧

  • 李纯绪

    淋浴间外墙不会潮吧?防水做的再不好不会潮呀!真那样的话,谁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