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伺服控制方式

楼主(2024-12-27):
现场结构需要控制伺服的力矩,位置,速度,这三个模式要同时控制的话,请问下各位大佬都是怎么实现的,我看伺服很多都是位置模式(扭矩限制),这样只能限制而已,有没有思路提供下,感谢

网友A:
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你需要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A:
mc_movevelocity控制伺服速度。mc_moveabsolute控制伺服行走绝对位置。mc_moverelative控制伺服行走相对位置。smc_setcontrollermode伺服转换成扭矩模式,smc_settorque设置需要的扭矩。

网友B:
力量、速度、位置本身是彼此关联的,这个关联是由外部的机械决定的。如果,机械条件是理想完美的,控制一项,另外两项自然就按照原本的预期实现了,不需要专门控制。如果机械条件不理想,比如阻力不一样了,这三项的关系就会与预期不同,不可能保证三项全部满足预期。所以基本上都是以一种为主要目标,兼顾其它,比如力矩控制下的位置保护限制或者位置控制下的力矩限制之类。

如果您的机械情况比较特别,确实可以也必须对力矩、速度、位置三项都实现控制,那您咨询别人的经验大概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力量、速度、位置本身是彼此关联的,这个关联是由外部的机械决定的。如果,机械条件是理想完美的,控制一项,另外两项自然就按照原本的预期实现了,不需要专门控制。如果机械条件不理想,比如阻力不一样了,这三项的...

还是版主厉害~

网友D:
1. 选择合适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确保你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支持力矩、位置和速度控制。现代伺服驱动器通常具备以下控制模式:

· 力矩控制模式:直接控制电机输出力矩。

· 位置控制模式:精确控制电机的位置。

· 速度控制模式: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

2. 控制策略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控制策略:

a. 多模式组合控制

· 优先级设定:根据应用需求设定控制模式的优先级。例如,在执行位置控制的同时,可以设置速度限制和力矩限制。

· 级联控制:使用级联控制策略,将速度控制作为位置控制的内环,力矩控制作为速度控制的内环。

b. 参数设置

· 力矩限制:在驱动器参数中设置最大和最小力矩限制,以保护电机和负载。

· 速度限制:设置速度上下限,确保电机在安全的速度范围内运行。

· 位置控制:设定目标位置,并确保位置环的增益足够高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

3. 编程和配置

· 驱动器配置:通过驱动器的配置软件设置力矩、位置和速度的控制参数。

· 控制器编程:如果使用外部控制器(如PLC或运动控制器),需要编写程序来实现上述控制策略。

4. 实施步骤

1. 初始化:确保所有硬件和软件都已正确配置和初始化。

2. 启动力矩控制:首先启动力矩控制,确保电机在安全的力矩范围内运行。

3. 启动速度控制:在力矩控制的基础上,启动速度控制,设置速度限制。

4. 启动位置控制:最后,启动位置控制,设定目标位置。位置控制将使用速度控制作为内环,力矩控制作为最内层保护。

5. 监控和调整

· 实时监控:在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电机的力矩、位置和速度,确保它们都在预设的范围内。

· 调整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控制参数,以优化性能。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实现同时对伺服电机的力矩、位置和速度的控制。

网友E:
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网友F:
我不太明白你想问的是不同场景下三种控制模式的切换吗,还是说你想同时使用三种控制模式?同时使用三种控制模式是不现实的,伺服电机通过改变电流大小来控制扭矩,也就是力,根据公式F=ma,当物体的质量一定的前提下,物体的加速度根据物体收到的力而改变,根据V=V0+a*t速度公式,物体的速度由初始速度和加速度决定,根据距离公式S=S0+v*t得知物体运动的距离收到速度的影响,所以扭矩决定了被控物的速度和位移,你实际能控制得只有扭矩,其他的都是通过控制扭矩得到的控制结果,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下需要控制的场景,也许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