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AOUT不输出电压问题处理

楼主(2024-12-27):
AOUT不输出电压问题

参考现象:AOUT设置输出指定电压值,实际不输出。

排查方法:

1.检查IO电源有没有接上 ;

2.确认一下接线有没有接错;

3.模拟量电源是否和控制器电源分开;

4.使用EtherCAT总线扩展模块的模拟量子模块时,模拟量量程未设置或未对应上,用SDO_WRITE指令写数据字典设置;

5.若程序中存在多个连续aout指令,则需添加延时指令处理。由于刷新周期的问题只生效前面的aout指令,因此建议在两条aout指令之间加30ms以上的延时;

6.若程序中存在多个连续aout指令,则建议在两条aout指令之间加30ms以上的延时。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