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T控制松下伺服只朝一个方向转,不能反转

楼主(2024-12-28):
03.jpg三菱PLC FX1N-60MT控制松下伺服 MBDJT2210 只朝一个方向转,不能反转,各位大神帮看看,谢谢。伺服端口X2接线方式如下:

1 :红  :+24V  COM+

2 :黑  :-24V  SRV-ON

11:蓝  :-24V  COM-

21:白  :Y0   PULSH2

20:灰  :+24V  PULSH1

22:黄  :+24V SIGNH1

23:绿  :Y2 SIGNH2

网友A:
你看看你程序写了啥

  • 星空红楼主

    你好,以前是做机械设计的,有空帮接线,到现在想自学学些PLC编程,这个是按照抖音上的视频照写的,结果只能正转不能正反转

网友:
  • 梦雨天涯

    回复 @星空红: 我本来是截图的,结果不见了……就是你伺服方向接Y1,但是你程序控制用了Y2

网友B:
你这程序,正转过程中马上又想就切换反转,电机会这样吗?

网友C:
方向Y1接错了点位

  • 星空红楼主

网友D:
  • 广州零一

    这跟Y1有啥关系?

网友E:
线接的Y1 程序控制又控制Y2你这真没法反转

  • 星空红楼主

    实际上控制方向接线改Y2了,

网友:
  • 广州零一

    这跟Y1和Y2没半点关系吧?

网友F:
你这个能转就不错了,要求别那么高。方向控制和程序都没对应上,正反转之间也没有做延时,即使反转有效也会过流报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线接的Y1 程序控制又控制Y2你这真没法反转

楼主实际是这样的吗?

  • 星空红楼主

网友H:
程序中不需要写控制Y2输出。你把速度改成负数,就反转了

网友I(2025-02-15):
不应该改变速度正负吗

网友J(2025-06-11):
image.png三菱正反转标准程序。手册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