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SCR加热系统怎么检测断线?

楼主(2024-12-29):
各位大咖,最近一个项目要用单相SCR控制5个加热管,都是并联。老板要用PLC检测加热管断线。请教各位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

温控表--4-20ma---SCR。  信号到PLC。

网友A:
检测电流,加热管断线和不断线电流肯定不一样

网友B:
用电流互感器加电流变送器  再加模拟量模块?   这成本太高啦   我再找找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一组加装一个带指示灯的保险丝盒,当一组加热器烧断时指示灯就会亮,就可以判断出加热器的丝断了

  • qqc青春之歌

    这个方法也不行,它是一条220 出来 到了加热器分开接加热管。装保险不现实,而且坏不报警,现场不注意就发现不了。

网友B:
用这个 US15  单相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SCR和接触器通用,断线报警  过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