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P50MC使用定位指令时如何实时读出PLC输出脉冲?

楼主(2024-12-30):
我使用DVP50MC控制4个ASD-B3伺服,对每个伺服运动方式需要多次进行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指令。在运动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实时显示脉冲输出数或伺服的实际运动距离呢?希望得到行家们的指点,多谢!

网友A:
只要设备开机正常回零一次,后面位置都是绝对位移位置,不管你相对移动还是绝对移动

网友B:
image.png划红线的是2号轴的实时位置,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配置。image.png需要其他数据按上面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