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中常见的影响电能质量

楼主(2024-12-30):
1、过电压和欠电压

过电压和欠电压是电网中常见的影响电能质量的一种不正常运行现象。由于电网电压不可能始终稳定在一个额定的指标上,因此正常运行中电网的运行电压始终是围绕在额定值附近上下波动。当这一波动是在规程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就认为电能的电压质量是正常的,否则就是不正常的。过电压和欠电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运行电压高于额定值且超过上限的规定值时,我们就称为过电压;而低于额定值且超过下限的规定值时,我们就称为欠电压。一般易出现在如下的几情况中:

1)电网的短路容量不够大

电网的短路容量较小时(相对于网内用电负荷),当用电负荷的大量增加或大量减少(如白班工作制或两班工作制的单位较多)时,均会造成电网电压的大幅度波动并超过规定值。而这种情况在某些区域变电站未扩容之前容易出现。

2)电网内短时工作的重负荷较多

当电网内短时工作的大型机械(非连续工作的机加工设备)启动投入或退出运行时,对电网潮流分布影响较大,造成电网运行电压的大幅波动

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

当电网中有不对称负荷或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会导致电网中出现三相不对称的负荷电流,这种三相不对称的负荷电流在对称的系统内电抗上产生不对称的电压降,导致负荷终端的电压出现不平衡。另外,当电网出现异常故障(例如一相或两相断线或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会在三相电压中出现负序分量和零序分量,此时也会导致负荷终端的电压不平衡。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是用负序分量比正序分量的百分数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