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称重程序求助

楼主(2024-12-30):
想用梯形图写一个料塔的称重程序,可以用plc通过485读出秤的实际重量,现在如果往料塔加料比如现在加了10吨,可以读出是10吨,然后再往里加料,加完料以后读数是30吨,那就说明第二次是加了20吨。现在是想通过梯形图计算出这个20吨来,应该怎么计算。加料的时候没有传感器,不会给plc信号,请问各位大佬用三菱的plc应该怎么写。

网友A:
需要我给你做吗?

网友B:
这个我好像还挺擅长的,需要讨论一下思路吗?

网友C:
读出来的数放中间变量,然后一直用中间变量与读出来的数比,变化了就做差。然后把新读出来的放中间变量。程序写的时候一定是先做差再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