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三相不平衡

楼主(2025-01-01):
变频器控制一台7.5KW的电机  测量变频器进线 R  S  T 三相电流分别为14A   9A  10A    出线端U  V  W  三相是平衡的 都是8.7A   变频运行频率为40HZ    为什么进线端三相不平衡  这是正常的吗?

控制断路器偶尔跳闸  这是为什么?变频器为什么不报警?

网友A:
进线端三相电流不平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负载不平衡:即使出线端电流平衡,也可能因为电机的绕组不平衡或负载本身的不平衡,导致进线端电流不平衡。

2.变频器内部电路问题:变频器内部可能有电路故障,导致输入电流不平衡。

3.电源问题:电网本身可能存在三相不平衡的问题,这会直接反映在变频器的进线电流上。

4.变频器的整流部分:变频器在整流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二极管特性差异或电路设计问题导致输入电流不平衡。

这种情况是否正常,需要根据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和电机的运行特性来判断。一般来说,进线端电流应尽量保持平衡,如果不平衡超过一定范围,可能会对变频器和电机造成损害,因此建议检查原因并进行必要的调整或维修。

至于控制断路器偶尔跳闸的原因,可能包括:

1.过载:电机长时间在过载状态下运行,导致断路器保护动作。

2.电源问题:电网电压波动或瞬态过电压可能导致断路器跳闸。

3.变频器故障:变频器内部故障可能导致输出电流异常,触发断路器跳闸。

4.断路器本身问题:断路器可能存在设定不当或本身老化问题,导致误动作。

变频器不报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1.报警阈值设置:变频器的报警阈值可能设置得过高,没有达到报警条件。

2.变频器故障检测:变频器的故障检测系统可能没有检测到相应的故障,或者故障检测功能失效。

3.通讯问题:如果变频器与控制系统有通讯连接,可能存在通讯故障,导致报警信息未能传递。

建议对变频器和电机进行全面检查,包括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内部电路、电机绕组以及电源质量等,以确定问题的具体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

  • hfhewei楼主

网友B:
  1. 电源问题

    • 电源本身不平衡:如果变频器的供电电源本身就存在三相不平衡的问题,那么这种不平衡会直接反映在变频器的进线端。

    • 电网波动:电网的瞬时波动也可能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

  2. 负载不平衡

    • 电机负载不平衡:如果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负载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电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电流会在进线端体现出来。

    • 多电机负载差异:如果变频器同时控制多个电机,而这些电机的负载差异较大,也可能导致三相不平衡。

  3. 变频器内部故障

    • 整流器故障:变频器内部的整流器如果出现故障,如二极管损坏,可能会导致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不平衡,进而引起进线端三相电流不平衡。

    •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变频器用于检测三相电流的传感器或电路如果出现故障,可能会给出错误的电流信号,导致三相不平衡。

  4. 外部线路问题

    • 接线错误:如果变频器的进线端接线错误,可能会导致三相不平衡。

    • 线路阻抗不一致:进线端的线路如果阻抗不一致,也会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

  5. 环境因素

    • 温度影响: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电气元件的性能,导致三相不平衡。

    • 电磁干扰:强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变频器的控制电路,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

解决进线端三相不平衡的方法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 检查电源:确认供电电源是否三相平衡。

  • 负载检查:检查电机负载是否平衡,必要时进行负载分配。

  • 变频器检查:检查变频器内部整流器、电流检测电路等是否正常。

  • 线路检查:检查变频器进线端的接线是否正确,线路阻抗是否一致。

  • 故障诊断:使用变频器的故障诊断功能,查看故障代码,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C:
断电量一下上三桥和下三桥,或者换一个变频器

网友D:
变频器工作在交-直-交模式,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后到直流母线,再逆变输出。所以,电机对三相电流不平衡没影响。

测量运行中的输入端三相电压,相电压、线电压都测量一下,有没有异常。如电压正常,只能怀疑变频器三相桥有二极管损坏。

  • hfhewei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端三相电流不平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负载不平衡:即使出线端电流平衡,也可能因为电机的绕组不平衡或负载本身的不平衡,导致进线端电流不平衡。2.变频器内部电路问题:变频器内部可能有电路故障,导致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工作在交-直-交模式,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后到直流母线,再逆变输出。所以,电机对三相电流不平衡没影响。测量运行中的输入端三相电压,相电压、线电压都测量一下,有没有异常。如电压正常,只能怀疑变频器三...

收到

网友E:
1:如果有条件,测量同型号同区域内另一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做对比。

2:连续检测变频器带的电机启动电流,多测几组。作对比。

3:变频器多数通过IGBT作为核心元器件,不会受输入端电流不平衡影响,要有影响,应该是IGBT前端元器件状态不好

4:  3和1的结果做对比

网友D(2025-02-19):
闲的没事看看前面的回复帖。

变频器是交-直-交方式,负载的三相平衡与否不影响电源的三相平衡,输入三相电源出现不平衡,影响的只能是直流母线之前的原件和电源。负载的三相不平衡不会反映在电源输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