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编程实现西门子PLC与倍福(BECKHOFF)、罗克韦尔AB等PLC数据通讯

楼主(2025-01-02):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倍福(BECKHOFF)、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AB、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变频器、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PLC内无需编程开发,在智能网关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机制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本案例采用西门子1200的PLC跟倍福PLC标签方式通讯,通过智能网关的参数软件(在附件中)选择PLC之间通讯的功能,下面是配置截图: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9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GVL_Group1.ArrayInt 数组(从0开始),共180字节;

        任务02:读取倍福PLC的 GVL_Group1.ArrayInt_Out 数组(从0开始)的5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10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MAIN.StateRun 标签;

        任务04:读取倍福PLC的 GVL_Group2_ArrayDINT[12] 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MAIN.Temp 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倍福PLC的 MAIN.Barcode 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0]类型的地址,共60字节。

        设备的网络连接及IGT-DSER的网络参数设置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得先在倍福(BECKHOFF)PLC内增加智能网关的路由设置,同时要确认PLC的AMS ID,AMS网络端口等参数,另外还有PLC的IP地址,网络端口固定为48898,本案例中倍福PLC的IP地址是169.254.0.100,参考下图:

        西门子的PLC需要设置IP地址,打开通讯功能,DB数据块要取消优化访问,设置如下,需要下载后重启PLC才生效:

        IGT-DSER通讯常用的PLC型号如下:

        ◆ FX:   三菱FX/A系列系列PLC
        ◆ QLR:  三菱Q/L/R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智能仪表
        ◆ FNC:  发那科数控/机器人的PMC系统
        ◆ OPC:  OPC UA、OPC DA协议的客户端

        ◆ ABM:  罗克韦尔/AB Micro系列PLC
        ◆ ABC:  罗克韦尔/AB Compact/Control系列
        ◆ DVP:  台达、信捷全系列PLC
        ◆ FTK:  永宏/丰炜全系列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LS:      LG/LS全系列PLC
        ◆ TPC:  丰田工机PC2/PC3系列
        ◆ GE:   GE PAC/PLC系统
        ◆ BKF:  倍福PLC CX系列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