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怎么读取CPU程序

楼主(2025-01-02):
第一次玩ABB的东西,在编程软件上怎么上载CPU内的程序啊,拜谢!!!!!

网友A:
基本上没有人回答abb plc的。上次问了一个abb问题也是几个月没有动静

  • zlm44479002楼主

    ABB相对来说,用户太少了,我这边了是就那么两家,我也是接手,不知道你那边用的多吗?知道怎么从CPU里面读取程序吗?谢谢^_^

网友:
  • zlm44479002楼主

    请问,您了解如何上载程序吗? 我这边使用的AC800M模块,谢谢!

网友B:
ABB DCS用得起的人少,所以知道的人少

网友C(2025-02-09):
你是abb那个系列?800f还是800xa,不管是那个都有对应的组态软件,使用这个就可以链接控制器。一般来说都应该有组态文件的啊。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abb ac800m 和900f

网友E(2025-03-19):
应该是不能从ABB的控制器中读取程序。

网友F(2025-05-28):
ABB不支持上载

网友G(2025-07-04):
正确的pro文件对应控制器的程序,如果错误的pro文件,届时控制就会报错。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