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缺少A9WRC?0705许可证如何处理

楼主(2025-01-03):
各位大神,wincc提示A9WRC?0705 缺少许可证,删除了AX NF ZZ文件夹中的授权,重新授权还是提示这个

网友A:
重新授权内容不对

网友B:
找到对应的版本重新授权一下就可以!

网友A:
在EKB里面搜A9 ,找到对应版本 即可

网友A:
wrc也是违禁词?

网友C(2025-02-05):
1、有硬件加密狗吗?还是只有软件的授权?若有硬件加密狗,重新插拔下,然后进行下软件授权。

2、同时,可以检查电脑的系统时间和日期设置是否正确。有时候,系统时间错误也会导致许可证验证问题。

若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找之前做系统的技术过来帮忙弄下软件,大概率需要重新 进行授权处理(找相同版本的授权秘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