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模拟量问题

楼主(2025-01-04):
       现在有8个模拟量通道,AI0到AI7,我用了AI0到AI6这7个,但是AI2通道读出来有问题,其他通道没问题,AI2一直是5530,我就把AI2的线接到AI7,然后AI7读出来正常,但是本来AI1没问题,我把AI2的线换到AI7,AI1就读不出来一直是0,试了几遍都是这样。

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吗?把接线图发上来

楼主:
接线没问题哟,就是有两个冲突,单独的通道都没问题,

网友B:
不用的通道要短接上

网友B:
你把通道二接到通道七上,通道七显示正常,你再把通道二的信号短接就好了,两个通道公用一个放大器

网友C:
你的AI2和AI7是来自两个模块的通道,应该是不会相互影响的,不用的通道手册上说需要短接,实际上不短接也没事,我个人感觉是你AIW寄存器重叠了,这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单独弄个测试程序,就采集这几个模拟量,其他都不要,你看能正常不,如果正常那说明硬件没有问题,软件上去排查。

还有一种可能是传感器电源问题,你把好的通道传感器任意一个一拆,这个不正常的要好了,那可能是你传感器电源选小了。

网友D:
不用的通道 我从来也没短接过   也正常用了好多了

网友E:
因该是你通道寄存器的是,寄出去比如你前一个是AIW80,这个通道就占了4位,那么你下一个通道就是AIW84,这是32位寄存器

网友F:
检查接线吧,把通道3的线接到通道2上试试

网友G:
有点像有干扰,不共地

网友H:
接线问题

网友I:
还是接线问题,检查接线吧

网友J(2025-02-13):
硬件组态设置的是0-20mA输入,但实际输入的信号是4mA,对应通道的数据就是5530,看看硬件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