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每隔15分钟左右和工控机断开一次

楼主(2025-01-06):
FX5U连上工控机后,每隔15分钟左右就断开一次,每次断开一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工控机上是什么软件?和FX5U是什么方式通信?串口还是以太网?

  • 阳光小孩楼主

    gx3,以太网直接通讯监控。然后其他软件也试过,就突然会断开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先检查下外围电源是否稳定

  • 阳光小孩楼主

    在工厂试过,然后在办公室直接接电源也试过,还是会有这种情况TT

网友C:
每隔15分钟左右就断开一次,每次断开一分钟左右,如果是规律性的,那就需要看看上位机通信这块

  • 阳光小孩楼主

    也不是说固定15分钟,5分钟左右自动断开试过,20分钟后自动断开也试过

网友D:
换个口试试.  换好点的串口.最好带隔离的

网友E:
工控机系统或者连接通讯的电缆问题最大。

换一台PC试试。

换一根通讯电缆试试。

网友F(2025-02-05):
每隔15分钟左右就断开一次,每次断开一分钟左右,如果是规律性的,那就需要看看上位机通信这块

网友G:
看看通讯设置

网友H:
工控机和5U走MC协议很稳定的

网友I:
有规律就大概率不是硬件问题。就两个方向,一是工控机。二是PLC。用通讯模拟软件去做通讯,就知道在哪边在断。一般情况是工控机,因为PLC是被动端。

网友J:
有一种可能,你里面有多余的网络通讯,它会一直自诊断,容易导致其他通讯断线。

网友K:
这个要看用的什么通讯协议,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L:
什么情况啊

网友M:
我第一次三菱的PLC,iQ-L的CPU 与机器人走ModbusTCP通信也是经常断连,诊断都是PLC主动断开连接,后面没招只能写了断开重新连接程序,目前再使用中偶尔也会出现PLC多次重连后怎么也连不上,重启解决。最后把重连时间延长后基本不怎么出现了,真的是很无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