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ymac studio 里面连接线绘制

楼主(2025-01-07):
请教一下大神,在Reset这里划一条线连接到左母线。要怎么弄?

还有我要在SYSMAC STUDIO里面使用 FBD, SFC顺控语言来编程要怎么弄? 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这两个方式!

下图这张是codesys, 这里面是可以的。

网友A:
选中指令第二个引脚,也就是那个小横杠,然后直接点击常开指令。

  • 剑走偏风楼主

    试过了,压根点不到那根小横线

网友:
  • 剑走偏风楼主

    试过了,跟本就选不到指令块上第二个引脚的那个小横线

网友B:
没有引脚的

网友C:
这里不可以的 没得搞只能输入变量

网友D:
加个常闭不就行了

网友E:
这里连接不到母线,你可以试试这样子。

至于使用Systemsudio 写FBD和SFC 我没使用过,询问代理商后,貌似这个软件不支持。

FBD你可以自己封装FB,其实和FBD差不多了。

SFC用步序写法也可以用LD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