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522掉电数据不保持。

楼主(2025-01-08):
有没有大佬在使用汇川Easy500系列PLC时,遇到掉电数据不保持的情况?您们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A:
Easy500平台是Codesys吧,掉电不保持是没有设置断电保持变量。codsys没有固定的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2025-03-04):
点击帮助》》》手册》》》软件手册》》》5.编程基础》》》5.5掉电保持变量》》

1/表格方式:在“PLC_PRG(PRG)”编程界面表格方式下,勾选“保持”列中的复选框,定义该变量为掉电保持变量。

2/文本方式:在“PLC_PRG(PRG)”编程界面文本方式下,通过对变量增加“RETAINPERSISTENT”或“PERSISTENT RETAIN”关键字,定义该变量为掉电保持变量。

网友C:
D0~D999掉电不保存,D1000及之后掉电 保存
R0~R999掉电不保存,R1000及之后掉电 保存。
W0~W999掉电不保存,R1000及之后掉电 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