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通过4G模块远程控制变频器
。。。

楼主(2025-01-08):
触摸屏 通过4G模块远程控制变频器 可以启停调频 但是不能传输运行参数。 如果通过屏的485直连变频器485就可以看到运行数据 请大佬们告知一下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说的乱七八糟。不管什么远程模块,按道理讲,要远程控制,必须在监控页面里建好相应的变量,能通信上,变量才会有值。有值了之后,方能更改(也就是远程控制)。

  • 。。。楼主

    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一切正常 中间加入远程模块 就看不到数据

网友:
  • 剑走偏风

    回复 @。。。: 不能同时有两个主站的。变频器是从站,触摸屏跟网关模块都是主站读从站的数据,这样会出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运行数据,没有组态到4G模块中,所以你看不到的原因

  • 。。。楼主

    感谢 我看看

网友C:
MCGS 本来就有带4G的屏,你只要HMI与INV通讯上,本地读取数据成功了.远程一样没问题的啊.

  •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一个模块有问题 能收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