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CCLINK网关与ethercat通讯联动的解析秘籍

楼主(2025-01-09):
在某汽车零部件制造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中,部分关键设备采用了支持 ETHERCAT 总线的 PLC 进行控制,而工厂原有的一些设备则遵循 CCLINK 协议标准。由于这两种协议之间无法直接通信,导致生产线的数据交互受阻,难以实现整体的协同运作与高效管理,迫切需要一种可靠的解决方案来打破这一通信壁垒,因此选择捷米特JM-ECT-CCLK协议转换网关,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配置流程。

配置 CCLINK 从站

注意几个参数设置的方式: CCLINK 站地址:通过拨码设置 CCLINK 波特率:通过通讯设置 CCLINK 占用站数:通过通讯设置(每个站支持最大 12 字节的通讯数据)

在 CC Link 的设置中,如下图所示。

点击站信息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站类型”选择成远程设备站·

在 EC 主站中,将模块的波特率和占用站数设置与 PLC 设置一致,然后 CCLINK 应该可以成功连接。如下图所示,word_1 中第一个 0x04 表示波特率设置为 4(10Mbps),第二个 0x04 表示占用 4 个站。

CCLINK 波特率列表:

CCLINK 数据量列表:

在线监视缓冲存储器,

配置 ETHERCAT 的输入输出长度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注意数据长度是累加的,点击

“写入配置”按钮: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添加 ETHERCAT 主站。

主站建立后,添加 ETHERCAT 从站。选择网关设备,点击 OK。

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6 条配置信息。右侧 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

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ETHERCAT和CCLINK之间的通讯问题?那么,JM-ECT-CCLK网关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的生产管理系统更加高效智能!欢迎大家关注付工后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协议转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