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T200接线图有点不明白

楼主(2025-01-10):
image.png有点不太明白这个接线图  这个图的意思是L1给其他的DI提供24V电源吗  也就是说我的传感器不能用高电平信号输出的 只能用开关式的? 是这样吗  急急急

网友A:
给高电平就行24V+

网友B:
输入最好接无源干接点接入,这样可以起到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C:
给高电平信号就行,24VDC+

网友D:
L 是公共,可接外部电源

输入点接和L相同电源的24V+

网友E:
浅色底座可以给后面的模块供电,深色的只能接受前面浅色模块的电源

网友F:
传感器的信号只要和PLC是同源的高电平就会有输入1,反之为0,不是开关量的!

网友F:
PNP型输入

网友G:
L+是给其他DI输入信号提供24电源,你的传感器必须采用这个L+所使用的24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H:
只要传感器的24v电源和L+同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