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ID整定过程没有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11):
1200PID精确调节过程输出一直为0%,State状态为2应该也对啊,也无错误,为什么没有输出呢,求大家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原因:

1、PID控制器需要被正确激活才能产生输出。检查PID控制器的状态,确保其已被激活。

2、PID控制器有多种运行模式,如未激活、启动自整定方式、运行中自整定方式、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检查PID控制器的运行模式设置,确保其处于自动模式或适当的自整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