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B动作求解答

楼主(2025-01-12):
image.png请大神解答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显示3个画面。

HAVE FUN!

网友B:
感觉像是在下拉条里选择显示3个画面中哪一个。

网友C:
显示子窗口的功能

网友D:
点击一个按钮显示三个画面(AI01、AI02、AI03)中某一个画面,应该是PH值相关数据显示!

网友E(2025-04-23):
用以显示子窗口的

网友F:
显示画面,并调节画面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