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大于32位怎么编程

楼主(2025-01-13):
必须一次写入3个字才能执行,MCGS如何写入。求指教

网友A:
连续写3个字,没有这样的寄存器或者没有这样的功能码?具体是什么设备

  • 咕嘟嘟咕嘟咕噜嘟噜楼主

    发送:01 10 00 51 00 03 06 00 01 00 01 00 02 59 C5 依次为:地址 01、命令码 10、写起始地址 0051、写入字个数 0003、写入字节数 06、启停命令 0001=启动、膜系号 0001、膜层号 0002、校验码。若膜系号为 0,则为中断膜系,此时膜层号码 无效。如果膜层处于暂停状态,则继续镀膜。如为停止状态,则启动镀膜。 51,52,53这三个寄存器必须一次写入否则不执行

网友:
  • 咕嘟嘟咕嘟咕噜嘟噜楼主

    发送:01 10 00 51 00 03 06 00 01 00 01 00 02 59 C5 依次为:地址 01、命令码 10、写起始地址 0051、写入字个数 0003、写入字节数 06、启停命令 0001=启动、膜系号 0001、膜层号 0002、校验码。若膜系号为 0,则为中断膜系,此时膜层号码 无效。如果膜层处于暂停状态,则继续镀膜。如为停止状态,则启动镀膜。

网友B:
联系官方要驱动,换个驱动就支持4字64位地址了

网友C:
3个字必须连续的吗?可以做与或非逻辑操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