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小型plc

楼主(2025-01-14):
本产品兼容S7-200SMART,可扩展,外接SMART扩展模块,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1、供电电源:标准工业24VDC。 2、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 3、尺寸W x H x D (mm):45x100x80。 4、本体无IO点,最多支持6个扩展模块,可使用西门子或德嘉S7-200SMART扩展模块。 5、集成1路RS485(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实现功能 ●    支持ModbusRTU、ModbusTCP、S7 PUT/GET通讯,通过填表方式配置,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通讯。cc4080245e749522a070b720962effb8_999603a7d4b3bd5ad3355738eeeda0020075a12b.jpg

楼主:
目前国内兼容200SmartPLC的厂家也有不少,但统一样式和西门子的一样,还有可能有些功能被阉割了(如:PN通讯等),只能用一些基础的功能。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兼容Smart系列S06 型PLC则在基础上加了一些常用且好用的功能: 1.485通讯方面,摒弃传统编程指令方式,采用填表方式(无需编程),即快捷、又简单高效。 2.计算处理能力及速度方面,尤其是模拟量表现尤为突出,最多可扩展6个模拟量模块(可用德嘉Smart扩展模块,完全兼容西门子,可与西门子模块混合使用)。 3.PUT/GET通讯方面,PLC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单侧使用PUT/GET填表方式(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复杂的通讯。如和S7-1200通讯,1200本身不用做任何编程就可以轻松实现,当然根据用户习惯,也可在1200侧指令编写PUT/GET程序。 接下来,通过实例介绍以上功能使用方法: S06PLC读取485流量计数据,使用S06通讯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LC_Config.rar8c34abcf10543ba6233e816ea4f0d1cb_4c420ee3b663951ec92a3be4baf707650052c256.jpgPLC中监控数据如下,已读到流量计数据
与西门子SMART PLC使用PUT/GET通讯,参数填表即可ddf1a7e94e313f7ec75c6395facfe974_e660e36850f4a2091644a696345f1eb1004f00a9.jpg与西门子SMART PLC使用PUT/GET通讯,参数填表即可3902810f010fa6580ac9d853702050ff_318e6f340633acf9c86d0eb5011a9e8100538297.jpg本方VW600数据改为“12345”,对方SMART PLC数据监控如下,可见通讯成功!4a45e93cf51105de9aa0216eb0bbd709_5bebb6bd92cf093f561d3f9b054b4aad004e209d.jpg

网友A(2025-03-22):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好资料,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大连德嘉兼容Smart系列S06 型PLC在PLC的基础功能上加了一些常用且好用的功能:

1.485通讯方面,支持主从站通讯,摒弃传统编程指令方式,采用填表方式(无需编程),即快捷、又简单高效,如果实现ModbusTCP转ModbusRTU,S06PLC做从站通过RTU主站连接通讯,S06又带ModbusTCP服务器,这样就可以实现TCP转RUT功能,这样就是相当于这种协议转换器功能!

2.计算处理能力及速度方面,尤其是模拟量表现尤为突出,最多可扩展6个模拟量模块(可用德嘉Smart扩展模块,完全兼容西门子,可与西门子模块混合使用)。

3.PUT/GET通讯方面,PLC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单侧使用PUT/GET填表方式(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复杂的通讯。如和S7-1200通讯,1200本身不用做任何编程就可以轻松实现,当然根据用户习惯,也可在1200侧指令编写PUT/GET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