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GPIB-USB-HS+ 截取和分析 GPIB 通信协议

楼主(2025-01-15):
在没有源代码的情况下,截取和分析 GPIB 总线上的通信协议对于调试和协议逆向工程至关重要。通过使用 GPIB-USB-HS+ 控制器和 NI-GPIB Analyzer 软件,可以轻松实现对 GPIB 总线通信的监控与捕获,帮助你深入了解设备之间的交互过程。本指南将介绍如何通过安装和配置 GPIB-USB-HS+ 控制器,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截取和分析 GPIB 通信协议。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通信的截获和分析:

1. 硬件连接

首先,确保 GPIB-USB-HS+ 控制器能够与现有的 GPIB 总线正确连接。

  • 将 GPIB-USB-HS+ 控制器连接到 GPIB 总线。

  • 确保其他 GPIB 设备和第一台电脑的 GPIB 卡(控制端)也连接到同一 GPIB 总线上。

2. 安装必要的驱动和软件

你需要安装相关的软件和驱动以使 GPIB-USB-HS+ 能够工作:

  • 安装 NI-488.2 驱动程序:这是 National Instruments 提供的标准 GPIB 驱动,能够让 GPIB-USB-HS+ 控制器与 GPIB 总线上的设备进行交互。

  • 安装 NI-GPIB Analyzer:这款软件专门用于监控、捕获和分析 GPIB 总线上的通信。

你可以从 National Instruments 官网 下载并安装这些软件。

3. 配置 GPIB-USB-HS+ 控制器

安装完驱动和软件后,确保 GPIB-USB-HS+ 控制器正确安装并与计算机连接。

  1. 打开 NI MAX(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在左侧的设备和接口栏中应该能看到 GPIB-USB-HS+ 控制器。

  2. 确认设备的连接正常,测试连接时不应出现错误。

4. 配置协议分析

此时你需要将 GPIB-USB-HS+ 设置为协议分析器(Analyzer),以便截取通信数据。

  1. 打开 NI-GPIB Analyzer 软件。

  2. 在 NI-GPIB Analyzer 中选择 GPIB-USB-HS+ 作为分析器硬件。

  3. 配置 GPIB-USB-HS+ 以监视整个 GPIB 总线的通信。你需要选择将其配置为 监听模式,这样它就不会与总线上的其他设备进行交互,而是被动地截取和记录数据。

5. 启动协议捕获

在 NI-GPIB Analyzer 软件中,你可以选择开始捕获 GPIB 总线上的所有通信。

  • 点击 Start Capture 或类似的按钮来开始捕获数据。此时 GPIB-USB-HS+ 将开始监听总线上所有的 GPIB 通信。

  • 你将能够看到所有 GPIB 命令、响应和设备间的交互,包括数据传输、控制字节、错误信息等。

6. 分析通信数据

NI-GPIB Analyzer 会将捕获到的 GPIB 数据以一种易于阅读的格式展示。你可以分析以下信息:

  • GPIB 命令和响应:这包括发送到设备的指令以及设备的响应。

  • 设备地址:你可以看到每个 GPIB 设备的地址以及它们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 通信时序:显示通信的时序,帮助你了解控制设备和被控设备之间的交互模式。

  • 错误信息:如果通信中出现了错误,协议分析器会捕获并显示出来。

7. 导出和使用协议数据

你可以将捕获到的数据导出为 CSV 或其他格式,以便进一步分析和解码。例如,将数据导出后,可以查看发送给设备的确切命令,并根据这些命令推测出设备的控制协议。

8. 注意事项

  • 确保监听模式:在使用 GPIB-USB-HS+ 进行通信截取时,必须将它配置为 监听模式,以确保它不会干扰正常的通信过程。否则,可能会对现有通信产生影响,甚至导致系统错误。

  • 捕获全局通信:你要确保 NI-GPIB Analyzer 配置为捕获所有 GPIB 总线上的通信,特别是如果目标设备与其他控制设备共享总线时,必须确保不遗漏任何通信。

  • 带宽和数据量:GPIB 通信的数据量可能很大,尤其是在设备频繁交换数据时。确保你的计算机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来处理大量的捕获数据。

总结

通过 GPIB-USB-HS+ 以及 NI-GPIB Analyzer,你可以在第二台计算机上截取第一台计算机与其他 GPIB 控制设备的通信协议。这种方法通过将 GPIB-USB-HS+ 设置为监听模式,能够捕获 GPIB 总线上的所有通信,并帮助你解析和分析设备间的协议,甚至在没有源代码的情况下推断通信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