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

楼主(2025-01-15):
表是conch电流表,想读取内部电压值,上方是三菱标准地址位。

电压值分别有上述两种,读空重时,比如电压值为2233,读取出来为22337,会多一位

读砝码重时就完全读不出

读表头显示值可以准确读取

跪求大佬解惑

网友A:
40086为地址,寄存器数量为2或者为4啊

网友B:
具体要看仪表modbus报文和寄存器地址

例如:名称 (电压)寄存器地址(2000H )数据类型是(Float)数据长度word 为2;那么200smart 里地址为40001/30001➕ (2000)的十进制数;手动MSG指令需要读取两个连续的地址放入指针&XXX,利用传送指令MOV_R去采集浮点数或者其他数据类型即可。如果是仪表INT或者其他就读取40001/30001➕仪表寄存器地址的十进制,读取一个整型地址,传送出来,日系仪表可能用到缩放去采集数据。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用mov-r读取VD区是223.37V,而砝码检查地址是否错误,不连续的地址有没有写轮询读其他地址呢,监控之下看看有无错误代码

网友C:
modscan之类的软件连接看看数据

网友D:
建议好好看下西门子modbus通讯例程。

网友E:
可以问下电流表厂家

楼主:
虽然还是没搞太明白为什么读取会多出一位,但是问题解决了,从vd300下发会存储在vb302的起始地址,一直以为是vb300,初学者的尴尬,这个怎么结不了帖话说

楼主:
救命,原来是在这回复的嘛

网友F:
怎么又到VD302了 ,  你不是写的VB200

网友G:
估计是字节顺序的问题,PLC会有这种区别;西门子的32位字节顺序是ABCD,一些仪表的32位字节顺序是CDAB,如果实际值只有16位,按32位地址操作,高低字就需要调换。也有叫大小端的,其实是一个问题,不同厂家的略有区别。

楼主:
image.png不是的,我只是打个比方。

噢噢噢,这样的嘛,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个,但是试过好像不对,可能是我数据转换没搞好

写入的时候表的地址读取也只读前面一部分,比如写入12345,写过去就是1234,然后导致想写一个小值,但是要多写一位,就会超过65535,应该是65535,然后就写不进去,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哈哈

楼主:
image.png为啥不能结帖

网友H:
你电表的要读取的电压地址,和modbus寄存器的地址,对应是否正确。若你要读的电压地址是16进制,你得换算成10进制+1,因为寄存器的地址是从1开始,有的第三方设备是从0开始的。

网友I:
你可以先用串口助手连接读取一下,等数据都对上了,再来用PLC

网友J:
用串口调试工具是个好办法,先把数据正常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