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还可以连smart屏?

楼主(2025-01-15):
下图为客户项目中使用一台S7-1200与5台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通讯示意图:
注: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分为A型和S型,俩者价格和用法都是一样的。
A型是可以同时连接2台S7-1200CPU,但是需要占用3个IP地址;
S型适用于只连接一台CPU的用法,只占用一个IP地址。
如果只有一台PLC的话,建议使用S型,设置IP地址和后续检修都会相对简单些。
将smart精彩触摸屏与1200CPU结合使用,那么将为项目节省大量的成本。

楼主(2025-03-17):
有很多客户屏还没有采购,就想自己测试一下,我们对多功能交换机A/S型进行了重大升级——增加SMART LINE触摸屏在线模拟仿真功能,对前期工程师调试是十分方便的。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实现功能: ●可以连接S7-1200/15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 V3/V4精彩系列触摸屏。 ●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当S7-1200/1500PLC连接WinCC(使用1200驱动)超过八台时,可选用S7-300 TCP/IP协议连接WinCC。b4e9d700ca2649f133b66fb19e3d5ddc_b63aec7b6cc8484aae2f0c8a421520c5_w_05e19a91440ab9dc849d8da20252babc0083c527.jpg13af59798d987478203ebe38a962c77d_23e9e83b7fea4ea7b0189ea643c82e05_w_05e19a91440ab9dc849d8da20252babc0083c527.jpg

楼主: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导轨式安装简洁方便节省空间。

楼主:
对于客户屏还没有采购,就想自己测试一下,1200能不能和smart触摸屏进行通讯,多功能交换机A/S型支持SMART LINE触摸屏在线模拟仿真功能,对前期工程师调试是十分方便的。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实现功能: ●可以连接S7-1200/15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 V3/V4/V5精彩系列触摸屏。 ●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当S7-1200/1500PLC连接WinCC(使用1200驱动)超过八台时,可选用S7-300 TCP/IP协议连接WinCC。7f7943e1cdb5187e1d2bda334c1877c2_4ef67696797a49e6a0bc37d54738bee2_w_05e19a91440ab9dc849d8da20252babc0083c527.jpg

楼主:
近期西门子推出了SMART V5触摸屏,添加了无线模块及4G模块,远程调试更方便了。对于SMART V5触摸屏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很多客户想1200/1500搭配原厂屏,在经济性的考虑上多数都会选择SMART V5触摸屏。整体都搭配西门子产品,还可以实现项目的功能,客户那边也更容易接受,强烈推荐德嘉多功能交换机,其主要功能就有1200/1500连接触摸屏,多功能交换机是一款成熟稳定的产品。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实现功能: ●可以连接S7-1200/15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 V3/V4/V5精彩系列触摸屏。 ●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当S7-1200/1500PLC连接WinCC(使用1200驱动)超过八台时,可选用S7-300 TCP/IP协议连接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