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运动定位不精准问题处理

楼主(2025-01-15):
运动定位不精准问题

参考现象:

1.实际的轨迹和规划的轨迹有偏差不一样。

2.轴运动定位不准确。

3.轴运动的位置不准确。

4.实际画的圆不够圆。

排查思路1:控制器方面

1.查看轴参数,例如脉冲当量(UNITS)的设置是否正确,(推荐:将脉冲当量设置为1mm1°需要的脉冲数),脉冲当量设置不正确,轴走的位置会不对。(实际发的脉冲数=DPOS的变化量*脉冲当量Units

2.看轴能不能及时停住,如果不能,可以通过DECEL指令加大控制器的减速度。

排查思路2:驱动器和机械结构方面

1.电机刚性软,会导致轴不能及时停止,使轴走的位置不准确,画的圆不够圆的问题,可以通过驱动器软件提高驱动器的刚性。

2.观察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量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量是否对应的上(观察DPOSMPOS是否正确对应)。

a. DPOS不正确,则排查程序问题(运动指令的数值和前瞻参数);

b. DPOS正确,MPOS错误,可能是电机刚性过低原因;

c. DPOSMPOS都正确,但实际加工轨迹不正确,可能是传动机构问题

排查方法:

1.检查程序问题;

2.检查轴参数;

3.使用RTSys调试软件示波器抓取数据观察,检查MTYPENTYPE,使用手动运动测试运动轨迹;

4.使用示波器的XY模式排查平面加工轨迹异常问题,依照xDPOSyDPOSxMPOSyMPOSxFEyFE的顺序依次抓取,观察DPOSMPOS是否重合;

5.PC下发情况下,可以使用辅助抓包软件抓取运动指令,Basic程序单步调试诊断;

6.检查驱动器参数、电机、机器结构问题。

更多问题处理可点击→“正运动技术-常见问题指南”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