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LC编程的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快速实现设备数据交互

楼主(2025-01-16):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倍福(BECKHOFF)、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AB、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变频器、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PLC内无需编程开发,在智能网关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相关案例在附件中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机制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启动参数管理软件(在附件中),通过[功能]/[PLC之间实时通讯],切换到数据通讯表配置编辑参数编辑窗口,如下图,每一个任务条目包含两行数据,分别为目标设备和数据来源,网关的工作方式是从数据来源读取数据后,写入目标设备。

    <连接ID>:设置范围(1-255):连接串口设备通讯时,为智能网关的每个物理串口分配一个ID号码;连接以太网设备通讯时,为每个网络连接分配一个ID号码;通常支持TCP方式通讯的PLC设备都能支持多个连接,这样分配不同的ID可以实现网关与设备之间多线程高速通讯。
    <设备品牌系列选择>:根据PLC的厂家、型号进行选择。
    <通讯端口>:即通过IGT智能网关的哪一个物理端口连接到这台PLC设备;USB接口的设备如条码枪在此选择为‘串口1’,USB接口占用串口1的参数存储空间,此时串口1将不可使用。
    <通讯协议选择>:根据PLC的实际设置,选择合适的通讯协议;USB接口的设备如条码枪协议选择为‘透明传输’。
    <单次通讯最大字节>:在所选择的协议模式下,下位设备所支持的一次性通讯支持的最大字节数,通常串口设置为40,网口设置为100;须要设定为4的倍数;在Modbus的状态、线圈等不足1个字节的通讯时,可以设置小数,如‘0.2’表示读取两个位的状态。

    <数据区域>:选择设备对应的寄存器、或者数据标签区域。

    < DB/文件/数组索引>:西门子PLC内存区域选择为DB时,设定DB块的号码,选择为V区域时设置为1;罗克韦尔AB等标签通讯的PLC在此输入数组的起始索引,地址模式通讯时输入文件号码;其它情形忽略该参数输入0即可。
    <起始地址/标签名称>:设定数据的起始地址;罗克韦尔AB等标签通讯的PLC在此输入标签名称,最多支持64个字符;如果要取某个BOOL位(Bit),可以直接在地址跟位字节加点即可,比如西门子M6.4,数据区域选M区后这里设置为‘6.4’;如果是位地址要转换为字地址,以提高通讯的速度和效率,比如三菱PLC的M96,转为字地址为96/16=6,输入6即可。
    <字节数量/数据类型>:设定通讯的总量,单位字节(Byte);若该数量大于单次通讯最大字节数网关会自动分批次通讯;只有目标设备须要设置该参数,数据源设备忽略;对于按字寻址的设备(如三菱、欧姆龙PLC等)字节数量只能设置为偶数。通讯的目标设备或者数据源设备有标签型数据通讯的PLC时,须要加上数据类型,格式为:字节数量.数据类型号码,例如:‘200.3’,表示200个字节,PLC内定义的类型为DINT;数据类型号码:
0:BOOL,1:INT,2:UINT,3:DINT,4:UINT32,5:REAL,6:STRING,7:BYTE。
    <周期(ms)>:数据的更新方式,设置为0则按变化更新,数据源设备的数据无变化不会写到目标设备;大于0则按设置的时间更新,若设置的时间小于通讯所必须的时间,则按网关最快的速度更新数据;只有目标设备须要设置该参数,数据源设备忽略。

    <IP 地址>:在下位PLC设备为以太网通讯方式时参数有效。设置PLC的IP地址,或者远程服务器的IP地址;串口设备忽略该参数。

    <网络端口>:在下位PLC设备为以太网通讯方式时参数有效。设置PLC设备的网络端口,西门子为102,罗克韦尔为44818,GE的PLC为18245,倍福(BECKHOFF)为48898,欧姆龙通常为9600,ModbusTCP通讯通常为502;三菱等品牌的PLC需要在PLC内设置,此参数需要跟PLC内的设置一致。

    <站号/模式>:用于设置所连接设备的站号,范围0~255。使用以太网方式西门子PLC,在此设置连接模式,范围1~3,默认为2,连接ET200等从站PLC,设置为3。使用以太网方式连接罗克韦尔AB、GE等PLC时,需要在此处设置CPU的插槽号。其它品牌的PLC,可以将其设置为0。
    <参数1>:连接西门子PLC时设置机架号(Rack),或本地的TSAP(CP243);连接其它设备时,设置为1时开启32位数据中高16位与低16位的交换功能,设置为0则关闭该功能。

    <参数2>:连接西门子PLC时设置插槽号(Slot),或远程的TSAP(CP243);连接其它设备时,设置为1时开启16位数据中高8位与低8位的交换功能,设置为0则关闭该功能。

    <设备描述>:设备的描述参数或者本行数据的注释,最多支持64个字符;如倍福(BECKHOFF)PLC的AMS参数及注释设置:‘[5.73.112.237.1.1:851]From Beckhoff PLC Out.Array’。

    通过[编辑]/[添加一行数据]、[删除一行数据]、[确认当前设置] 、[清除表格数据]等功能菜单,或者快捷图标按钮,可实现对该配置表的编辑。编辑并下载相关配置参数,再重启后读取参数,如果通讯异常,相关条目的底色将显示为红色。然后查看状态消息区域的文字信息,根据状态消息确认参数调试。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但是数值不对,一般是字节顺序不匹配导致的,此时参数1,参数2 要调整,同一通讯任务调整其中一台PLC(不要调整西门子的,因为参数另有含义),两个参数4 种组合:(1,0)、(0,1)、(1,1)、(0,0),不同的数据类型的通讯任务单独配置,便于调整。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但是数值不更新,可能是周期时间设置为0 了,调整为大于0 的值后下载重启即可。相关案例在附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