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编大圆机中如何让跟随电机与主机同步或提前停

楼主(2025-01-16):
希望路过的大神能给点指导!!!

       刚参与塑编大圆机调试,发现主机、提布电机停机不同步,提布是跟随主机的,提布停早会使布堆积,停晚会拉布产生缝隙,如何处理从机(提布)停机,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虽然不太明白具体的工艺要求,但是两电机的同步实现不是困难的技术了,甚至可以做随动,或者可以进行增益调整,跟随速度的校准偏差啊!

网友B:
这两个电机用的是什么电机?是伺服电机吗?

网友C:
查一下中间环节是哪造成的延时?

网友D:
有时候硬件解决不了的,可以使用软件解决

网友E:
根据你的简单描述,应该有张力控制,否则运转时怎么做到跟随。所以,停机跟随也是张力控制的事,既停机不能下使能,控制系统在工作状态下让电机零转速才行。

描述问题要详尽,除非不想让大家帮你。

网友F: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