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 运行中新建的用户问题

楼主(2025-01-17):
昆仑通态 运行中新建的用户 为什么退出运行后 下次再进 通过运行新建的用户就没有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运行中新建的用户,在运行软件退出后 ,重新进入时,当初系统运行时新建的用户 不存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 登录页面设置问题:

    检查登录页面设置,在昆仑通态触摸屏登录页面,单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检查登录页面设置。

    需要确保“允许本地用户登录”选项已经被勾选,否则您的新用户将无法在登录页面中显示。

  2. 用户列表同步的问题:

    如果新用户是在已经开启的昆仑通态中设置的,建议您尝试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中同步用户列表。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单击“设置”按钮,在“设备”菜单下选择“同步用户列表”,等待同步完成后再返回登录页面查看。

可以先尝试下简单的操作:重启设备,有时候触摸屏设备遇到一些暂时性的问题,系统重启就可以恢复。

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可以直接联系昆仑通态的售后。通常这些厂家的售后服务都还好的,毕竟我们是他们的客户。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 用户数据未保存到永久存储位置:昆仑通态在运行时新建的用户数据默认可能仅保存在临时内存中,退出运行后内存被清空,数据也就丢失了。

检查用户数据存储路径

在昆仑通态的 MCGS 组态环境中,用户数据的存储路径可以进行设置,确保将用户数据保存到一个永久存储的位置。

  • 操作步骤

    1. 打开昆仑通态 MCGS 工程文件。

    2. 选择 “工具” 菜单,然后点击 “用户管理”。

    3. 在 “用户管理” 窗口中,点击 “选项” 按钮。

    4. 在 “选项” 对话框中,找到 “数据存储路径” 设置项,确保路径指向一个不会在退出运行后被清空的文件夹,例如工程文件所在的目录。

    5. 点击 “确定” 保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