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PID输出一直为上限值

楼主(2025-01-19):
1200PID输出一直为70%,设定值已经小于实时值了,但输出还是70%,P是18,I是80,D是20,error是false状态,输出限值是0-70%,请问大家为什么输出一直是70%?求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盲猜你是 输入选择成input_per了  你在线看看吧 我犯过这种错误

网友B:
多半是数据格式不对,多看看指令手册

网友C(2025-03-07):
在PID控制中,输出一直保持在70%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 输出限值设置

  • 问题:输出限值设置为0-70%,这意味着输出永远不会超过70%。

  • 解决方法:检查输出限值设置,确保其符合实际需求。如果需要更高的输出,可以调整上限值。

2. 积分饱和

  • 问题:积分项(I)过大可能导致积分饱和,即使设定值小于实时值,输出仍然保持在最大值。

  • 解决方法:减小积分时间(增大I值)或启用抗积分饱和功能。

3. 比例增益过大

  • 问题:比例增益(P)过大可能导致输出对误差的响应过于敏感,即使误差很小,输出也会保持在较高水平。

  • 解决方法:减小比例增益(P值),观察输出变化。

4. 微分作用

  • 问题:微分项(D)可能导致输出对误差变化率的响应过于敏感,尤其是在误差变化较快时。

  • 解决方法:减小微分时间(D值),观察输出变化。

5. 误差状态

  • 问题error状态为false,可能表示PID控制器未检测到误差或误差计算有误。

  • 解决方法:检查误差计算逻辑,确保误差值正确传递到PID控制器。

6. 手动模式

  • 问题:PID控制器可能处于手动模式,输出被手动设置为70%。

  • 解决方法:检查PID控制器的模式设置,确保其处于自动模式。

7. 控制器初始化

  • 问题:控制器可能未正确初始化,导致输出保持在初始值。

  • 解决方法:检查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确保在启动时正确初始化PID参数。

8. 硬件问题

  • 问题:硬件故障(如输出模块故障)可能导致输出保持在固定值。

  • 解决方法:检查硬件连接和状态,必要时更换故障模块。

网友D:
pid控制可能为手动控制,或者I值过大,过饱和

网友E(2025-05-07):
如果输出一直是单方向,则可能是调节器方向反了,请将18改成-18,

另外18太大,请从较小的10以下开始测试

网友F(2025-07-17):
不是用out_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