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学习思路

楼主(2025-01-21):
本人之前 一直做过程控制 最近想学习运动控制。主要接触西门子产品,所以想问问大佬 学习运动控制 怎么个学习步骤或者思路比较好。先看点什么然后做什么。

网友A:
先把变频器玩熟了,最好是搭配一个编码器,用这俩设备写一个电梯控制程序,包括加速,减速,抱闸,每一层的位置等这些······

然后你就可以搞伺服了,不过在这之前你要能搞一搞步进电机会更好,先学习脉冲+方向的控制,然后就是扭矩,速度,和位置控制,等这一套都玩熟悉了,在上通信控制,canopen,ethercat等,然后去挑战同步,追剪,飞切等特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