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如何查看ZML是否生效。

楼主(2025-01-21):
检查方法:

ZML添加成功与否:

打开RTSys软件 -> 控制器/常用 -> 连接(或打开ZDevelop软件 -> 顶部菜单栏 -> 控制器 ->  控制器连接)-RTSys/ ZDevelop底部在线命令输入 ?*ZML  - 点击发送- 查看在线命令栏返回的数据(所有添加的ZML的状态) - 找到刚才添加后下载的ZML(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编号的ZML,则没有添加成功),看其后面的USED 的个数,个数为0则没有使用;

(下图表示模块编号为13feh的模块,版本 4zml 被当前总线网络中的一个模块使用了。版本5的没有使用到)

更多咨询请点击→正运动技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