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plc读取ASCII码怎么转成有正负的数值

楼主(2025-01-21):
求助 台达plc读取ASCII码怎么转成有正负的数值

楼主:
用的是COMRS这个指令,读取到的数据怎么转成整数了,用了手册里面的字符处理指令都弄不了,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技巧呢,读取到的是一个数据组长度位11个位。

网友A:
截个图,看一下你怎么做的。数据转换应该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