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仿真时显示界面不全!

楼主(2025-01-23):
MCGSPRO 组态软件 在仿真 1920*1080配置的触摸屏时,无法显示全部窗口。大概有200像素高度的画面无法显示。要么底部显示不全,要么页眉区显示不全,有朋友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下载到触摸屏就好了

网友B:
看一下要显示的元素是否放在最上面了,或则是否被其他什么给覆盖了。 不过,软件仿真适合比较简单的工程,有触摸屏尽量下载到屏来调试,尤其是使用的脚本,画面比较复杂的,软件仿真模拟运行和实际的屏运行是不可能100%一样的,甚至也有些功能都不一定支持。最后调试还是要用实际的触摸屏来做才可靠。

网友C:
在MCGSPRO组态软件中仿真1920*1080分辨率的触摸屏时,出现窗口显示不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分辨率设置、软件配置或仿真环境适配不当导致的。以下是可能的解决方案:

1. 检查分辨率设置

  • 确保MCGSPRO组态软件中配置的分辨率与仿真环境的分辨率一致(1920*1080)。

  • 在MCGSPRO中,新建工程时选择正确的TPC型号和分辨率(如1024x600或其他适配的分辨率),并确保仿真环境的分辨率设置与之匹配513

  • 如果分辨率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窗口显示不全或画面偏移。

2. 调整窗口布局

  • 在MCGSPRO的组态界面中,检查用户窗口的布局设计,确保所有控件和画面元素适配1920*1080的分辨率。

  • 如果页眉区或底部显示不全,可以尝试调整窗口的上下边距,或者重新设计画面布局,确保关键内容在可视范围内13

3. 仿真环境适配

  • 如果仿真环境的分辨率与MCGSPRO配置的分辨率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显示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在仿真软件中手动调整分辨率设置,确保与MCGSPRO的配置一致。

    2. 如果仿真软件支持窗口化运行,尝试切换到窗口模式并调整窗口大小,查看是否能够完整显示画面10

4. 更新或调整软件配置

  • 确保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CGSPRO组态软件,旧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511

  • 检查MCGSPRO的“显示设置”或“仿真设置”中是否有与分辨率相关的选项,尝试调整这些设置以适配1920*1080的分辨率。

5. 检查系统DPI设置

  • 如果运行MCGSPRO的电脑系统DPI缩放比例设置不当(如125%或更高),可能会导致画面显示不全或模糊。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将系统DPI缩放比例调整为100%。

    2. 如果必须使用高DPI缩放,可以尝试安装第三方工具(如Windows 8.1 DPI Scaling Fix)来优化显示效果6

6. 重新安装或修复软件

  • 如果以上方法无效,可能是软件安装不完整或配置文件损坏。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CGSPRO组态软件,或者修复现有安装1113

总结

显示不全的问题通常与分辨率设置、窗口布局或仿真环境适配有关。建议按照以下步骤逐一排查:

  1. 检查MCGSPRO的分辨率配置。

  2. 调整窗口布局,确保关键内容在可视范围内。

  3. 确保仿真环境的分辨率与MCGSPRO一致。

  4. 检查系统DPI设置,必要时进行调整。

  5. 更新或重新安装MCGSPRO软件。

网友D(2025-08-30):
这帖子很有帮助,我能够感受到您的用心,再次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