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 studio访问掉线

楼主(2025-02-08):
两台abb机器人 IP192.168.1.1   192.168.1.4 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

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到pc  IP 192.168.1.3

           同时连接到plc 进行eip访问    plc  IP192.168.1.2

当两台机器人的网线全都插上时,pc端用robotstudic访问任一机器人都会连接不上,在线界面也扫描不到机器人

当拔掉任一机器人网线时就可以正常访问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插的是x6网口?   控制器----添加控制器-----添加控制器 看看有没有

  • 九月六楼主

    是x6,差一个网线的时候在studio里面添加控制器有,两个都插上就没有

网友:
  • 九月六楼主

    对 插一个机器人网口的时候 studio软件能扫描到,差两个就不行了 需要点仍然尝试连接 然后连接上一段时间就会掉线 反反复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匪夷所思。   个人觉得应该是机器人使用了192。168。1。1  这个IP,一般主机地址为1的是子网结点,也就是路由器或交换机。    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吧。  然后你看看你用的交换机支不支持隔离管理。

X6的一般没多少使用限制。 你这个问题在共用网线插口时碰到的多,单独使用时真的少见。

  • 九月六楼主

    一直以来机器人的IP都是192.168.1.1 都没有出现问题过 以前用的是一个机器人

网友:
  • monzer

    回复 @九月六: 那可能就是交换机有IP了,有的交换机有一个开关,用来选择是否隔离网络。 你可以换机器人的IP,应该换了机器人IP后就没故障了。

网友C(2025-03-10):
盲猜是IP地址访问冲突了,建议更换IP段试试

网友D(2025-04-14):
和其他终端有冲突 192.168.(*).1 网段(*)改一个常数

列如:192.168.22.1 192.168.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