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如何扩大V区

楼主(2025-02-08):
200Smart   怎样扩大V区呢?  需要3万个VD寄存器   怎么搞呢?

网友A:
1、PLC型号和硬件配置是对应的,若需要3万个用户数据,200SMART应该满足不了。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高配的1200PLC,  1217CPU以上可能可以满足;或者 直接1500PLC。

2、200smart VD取值范围的计算,可以参考:

西门子S7-200smart的双字变量储存器(也就是V存储器)最多可以取到多少是却决于你的设备型号的,下图是200smart不同CPU类型所对应的用户存储器,你的问题只与“用户数据”存储器有关。

参考网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154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LC型号和硬件配置是对应的,若需要3万个用户数据,200SMART应该满足不了。可以考虑可以考虑高配的1200PLC,  1217CPU以上可能可以满足;或者 直接1500PLC。2、200smart VD取值范围的计算,可以参考:西门子S7-200smart的双字变量储存器(也就是V存储器)最多可以取到多少是却决于你的设备型号的,下图是200smart不同CPU类型所对应的用户存储器,你的问题只与“用户数据”存储器有关。参考网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4154147

哦哦  能扩大内存吗?

网友B:
这么大的数量大,用SMART200有点为难了

1215/1217 4.6固件以上内存大一点

网友C:
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D:
多用几个smart

网友D:
多搞几个PLC一起用

网友E(2025-10-08):
你这就有点难为200SMART 了。这种需求要用1500系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