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变址寻址

楼主(2025-02-09):
三菱的变址寻址有变址寄存器I   V      200smart 有没有这种?200smart  的变址寻址怎么玩?

网友A:
用&、*、累加器可实现。

网友B: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变址寻址与三菱的变址寄存器不同,它使用指针和间接寻址来实现类似功能。

1. 指针

指针是一个双字(DWORD)变量,用于存储地址。在S7-200 SMART中,指针指向V存储器、M存储器等。

2. 间接寻址

通过指针访问存储器中的数据。例如:

  • MOVD &VB100, VD200:将VB100的地址存入VD200。

  • MOVB *VD200, VB10:将VD200指向的地址(VB100)中的数据传送到VB10。

3. 示例

假设VB100到VB103分别存储1、2、3、4,通过指针读取这些数据:

plaintext
复制
MOVD &VB100, VD200  // VD200存储VB100的地址
MOVB *VD200, VB10   // VB10 = VB100 = 1
INCD VD200          // VD200指向VB101
MOVB *VD200, VB11   // VB11 = VB101 = 2
INCD VD200          // VD200指向VB102
MOVB *VD200, VB12   // VB12 = VB102 = 3
INCD VD200          // VD200指向VB103
MOVB *VD200, VB13   // VB13 = VB103 = 4

4. 注意事项

  • 指针是双字变量,确保使用VD、LD等双字类型。

  • 指针操作需谨慎,避免地址越界。

通过这些方法,S7-200 SMART可以实现类似三菱变址寄存器的功能。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D(2025-03-19):
绕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