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自由口通讯有赏服务求助

楼主(2025-02-09):
S7-200PLC 自由口通讯读测量值,仪表只有232接口,备有一个232转485模块。通讯资料都有,需要写一个通讯读取程序。有赏服务在线等,急。谢谢。

网友A:
这个我有,micro/win 的PLC吧?

  • mycobye楼主

    有空帮我调试吗,加我帮我远程

网友:
  • mycobye楼主

    383759503@qq.com 发个信息给我

网友B:
是什么系统要读200的测量值?

网友C:
Deepseek可以的

网友D:
这个仪表有调试软件没,能看到报文帧的那种,200PLC只有485口,所以你这个转换模块是必须的,还得准备好仪表的协议说明。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以下是实现步骤和示例程序:

1. 硬件连接

RS232转RS485模块:将仪表的RS232接口通过转换模块连接到S7-200 PLC的RS485端口。

接线:确保接线正确,RS485的A、B线分别连接到PLC的RS485接口。

2. 配置自由口通讯

波特率:根据仪表通讯资料设置波特率(如9600、19200等)。

数据位:通常为8位。

停止位:通常为1位。

校验位:根据仪表设置(如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3. 编写通讯程序

以下是一个示例程序,假设仪表使用Modbus RTU协议。

初始化自由口通讯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 9600波特率,8数据位,无校验,1停止位

MOVB 16#04, SMB87  // 启用接收,忽略起始字符,忽略结束字符

MOVB 16#0A, SMB88  // 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MOVB 16#0F, SMB89  // 接收缓冲区结束地址

MOVB 16#0A, SMB94  // 接收超时时间(10ms)

发送读取命令

LD SM0.0

MOVB 16#01, VB100  // 从站地址

MOVB 16#03, VB101  // 功能码(读取保持寄存器)

MOVB 16#00, VB102  // 起始地址高字节

MOVB 16#00, VB103  // 起始地址低字节

MOVB 16#00, VB104  //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MOVB 16#02, VB105  //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MOVB 16#C4, VB106  // CRC校验低字节

MOVB 16#0B, VB107  // CRC校验高字节

XMT VB100, 0       // 发送命令

接收数据

LD SM0.0

RCV VB200, 0       // 接收数据到VB200开始的缓冲区

处理接收数据

LD SM0.0

MOVW VB201, VW300  // 读取第一个寄存器的值

MOVW VB203, VW302  // 读取第二个寄存器的值

4. 调试与监控

监控发送和接收缓冲区:使用STEP 7-Micro/WIN软件监控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确保数据正确。

检查CRC校验:确保发送和接收数据的CRC校验正确。

5. 示例程序总结

初始化自由口通讯: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发送读取命令:构造Modbus RTU读取命令并发送。

接收数据:接收仪表的响应数据。

处理接收数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并存储到指定变量。

注意事项

通讯协议:根据仪表的通讯协议调整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格式。

CRC校验:确保发送和接收数据的CRC校验正确。

调试:使用调试工具监控通讯过程,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通过以上步骤和示例程序,可以实现S7-200 PLC通过自由口通讯读取仪表的测量值。如果遇到问题,建议参考仪表的通讯资料和S7-200 PLC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