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 经常ip不通

楼主(2025-02-09):
海为plc 经常ip不通,然后重启plc后就通了,产品AC16S0R1739081421936.png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PLC版本的固件的问题,这个可以直接问下海为的售后;
2、电磁兼容方面的原因:PLC附近是否有强干扰源,比如大型电机、变频器等设备;
3、PLC的内存资源是不是运行阶段,就被大量占用,导致网络问题;重启后,重新释放了资源,就正常了;这块儿若PLC支持查看内存使用日志,可以看下。

4、通信网络中,有其他设备,跟PLC的ip有冲突,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建议先直接问下海外的官方售后,看看这款PLC就是有这样问题。

网友B:
偶尔不通 可能重启就行了

经常不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