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CCLINK IE BASIC 控制13轴伺服怎么实现

楼主(2025-02-10):
FX5U CCLINK IE BASIC 控制13轴伺服、1个步进,触摸屏用GS2110,怎么来做?求详细的指导。老工控离开一线20来年,现在又重新做实际项目,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伺服型号呢?

  • 王明辉_33楼主

    伺服用的三楼 MR-JE-C系列的

网友A:
FX5U通过CC-LINKbasic控制MR-JE-C总线型伺服,配置都清楚了,就好做啊。

网友B:
可以带JET-G的还是JE-C的,Q系列还是FX5U还是R系列,只能用映射地址来控制伺服。

网友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229955314089455&wfr=spider&for=pc

这个分享讲的算比较细的了,5U自带网口可控16个伺服。大概就是添加轴,映射地址做好,写入目标地址的速度位置,触发伺服。然后映射里的地址有模块,回零啊速度啊位置啊这些,先去看下这个网页

网友D:
https://baiiiahao,baidu.com/s?id=1731229955314089455&wfr=spider&for=pc这个分享讲的算比较细的了,5U自带网口可控16个伺服。大概就是添加轴,映射地址做好,写入目标地址的速度位置,触发伺服。然后映射里的地址有模块,回零啊速度啊位置啊这些,先去看下这个网页

网友E:
FX5U通过CC-LINK IE basic可以控制JET总线型伺服16台,脉冲型伺服本体可控制4台,脉冲型伺服还可以加扩展模块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