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配方求助

楼主(2025-02-11):
我想把一个表格文件导入到触摸屏中,根据表格里的内容自动添加配方,但表格的格式不固定求助各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A:
用文件操作函数来编写脚本获取彪哥文件里的参数,然后链接到配方函数及页面对应的参数。

网友B:
首先,McgsPro还没有办法直接解析Excel文件,可以将表格文件另存为CSV文件,再导入到触摸屏。

从样表看,表格格式为一行表头,表头下面有若干配方,每个配方下面又有若干子配方。所说的格式不固定应该指的是配方的数量以及每个配方的子配方数量是不固定的。

在编程时,读取CSV文件后,就可以一行一行的解析创建配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