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如何连接smart触摸屏

楼主(2025-02-11):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增加SMART LINE触摸屏在线模拟仿真功能,对前期工程师调试是十分方便的。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实现功能:
●可以连接S7-1200/15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 V3/V4精彩系列触摸屏。
●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当S7-1200/1500PLC连接WinCC(使用1200驱动)超过八台时,可选用S7-300 TCP/IP协议连接WinCC。

楼主:
如何使用一台S7-1200与5台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通讯 注: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分为A型和S型,俩者价格和用法都是一样的。 A型是可以同时连接2台S7-1200CPU,但是需要占用3个IP地址; S型适用于只连接一台CPU的用法,只占用一个IP地址。 如果只有一台PLC的话,建议使用S型,设置IP地址和后续检修都会相对简单些。 将smart精彩触摸屏与1200CPU结合使用,那么将为项目节省大量的成本。7a645f5ba5f93c260a55961f3027b4be_0a2451a521964dd0acc0bb8f5f171bd8_w_edb091a1d0c1435efc5bfa9bb914cde0004b0201.jpg

楼主:
西门子出品的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工业触摸屏,其本身是配合S7-200S7-200 SMART PLC来使用的。所以S7-1200SMART触摸屏实际上是不能通讯的,与S7-1200配套的触摸屏价格是非常不合算的,那么要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还要使用SMART触摸屏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通过它的转换就能做到让S7-1200直接与西门子SMART触摸屏通讯。

这种交换机最多可以接两个PLC3个上位机(包括SMART触摸屏),如要想将一个S7-1200个触摸屏通讯,可以用个交换机A型,有人会质问用两个这样的交换机A型不也是可以做到吗?如果是数据量比较小的话,用两个交换机A型当然也是可以的,分别接3个触摸屏;那么要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话,建议用3个交换机A型,这样通讯会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建议用3个交换机A型,然后在中间加个我们的普通交换机就能达到最终的效果了。

注:WinBest 8口工业交换机外观非常好看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