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程序有一段不理解,求释疑

楼主(2025-02-11):
ST程序这一段是为了把PLC第一个模拟量输入口AI0的0-32767的值转换成实际压力值0-15000PSI,但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写法,特别是H_X()这句,求ST语言大神指点,谢谢11_598903_0d361a4b1e57a7f.png

网友A:
输入类型是什么?

4-<此处内容被屏蔽>0mA对应0-<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767?

4mA对应655<此处内容被屏蔽>5

H_X是线性转换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