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用PLC控制

楼主(2025-02-11):
节流阀上的电动执行器用PLC如何控制,有没有类似案例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一下大概的控制流程,感谢!

网友A(2025-10-22):
电动执行器又两种,一种通电开合的,一种是模拟量控制的,可以角度定位,你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PLC控制方式,另外考虑是否和输出进行PID控制可以做到恒流或恒压控制输出